楼主(2013-10-22):
屏通触摸屏怎样设置可以托利多称重仪表通过modbus rtu协议直接通讯,在触摸屏上显示重量和操作仪表?

网友A:
MODBUS 研究地址 慢慢搞

网友B:
看MT仪表的说明书,查找相应MODBUS地址;

另外最好先跟托利多的人确认是否是标准的MODBUS,曾经试过一种表,不是标准的MODBUS,无法连。

网友C:
先看是不是支持,不支持就走不通

网友D(2013-11-30):
看MT仪表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