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指令有问?

楼主(2013-10-22):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步程序结束怎么编写。书上是这样说的:将SNXT指令的参数N设为一个未使用的内部普助继电器编号,并在其后紧跟一条无参数的STEP指令,侧可结束。但我实操时 写STEP时总会自动提示一个参数删不了。也就是说写步了不带参数的STEP....  本人现在是自学的,望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步程序结束怎么编写。书上是这样说的:将SNXT指令的参数N设为一个未使用的内部普助继电器编号,并在其后紧跟一条无参数的STEP指令,侧可结束。但我实操时 写STEP时总会自动提示一个参数删不了。也就是说写步了不带参数的STEP....  本人现在是自学的,望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切换到经典模式下吧。

楼主:
不行呀!切换了 输不了!!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摸搜了几下终于搞明白了 ,谢谢这位师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