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兼容问题

楼主(2013-10-22):
各位高手,请问西门子PLC是硬件向下兼容还是软件向下兼容,比如说现有一CPU版本是V2.2,假设STEP7硬件目录中,没有CPU V2.2,在STEP7中硬件组态时,我是选CPU V2.0可以用,还是选CPU V2.3可以用,STEP7版本已是最新,谢谢.

网友A:
起码软件向下兼容是应该的,也是惯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码软件向下兼容是应该的,也是惯例。
但是就有不兼容的!

网友C:
在step7里面选择 V2.3不可以?
你更新一下硬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