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2):
我这有一个台达VFD-B的变频器,开始时只是震动故障,判定为驱动IC有问题!更换后,上电就跳OC,有哪位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A:
极有可能是驱动坏了,检查一下下桥PC929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检测下桥各929的检测脚9脚,电位较高的那一相可能外部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C:
驱动和模块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D:
振动故障是指什么?有报故障代码么?更换IC后报OC,是更换了什么地方的IC?这个IC是否与振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