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3):
学校进的西门子运动控制实验台,无法在线,请问问题会是大概哪个方面的》

楼主:
学校进的西门子运动控制实验台,用315T-2DP带S120,二者通过PROFIBUS连接。然后上位机通过MPI与CPU相连的。在试验中,硬件组态下载没有问题,可一旦双击“commissioning”进入的界面,发现无法在线,提示无法建立连接,要求检查网络和固件版本号之类的,请问出现这个问题,毛病一般出在哪里,可能由于也是刚刚接触吧,调试了一个下午了,真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助各位!先谢谢了!!

网友A:
commissioning 是在哪?
我只用过中文版的,
楼主说的是装上位机的电脑与PLC连接有问题?

有个问题,硬件组态,在线的话,硬件有打问号的吗?
如果有,升级一下hardware试试

我现在也不清楚具体原因,建议而已

网友B:
不联上位机试下   可能上位机和PLC都做主站了    然后就有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地址问题肯定不是,我设的地址不一样的……

网友C:
组态、地址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是因为在建300站时,勾选了“Generate technology system data”,应该在HW中的Technology中再次勾选该选项,我没有勾,所以出现了无法在线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这其中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