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3):
新的三菱J3-40A伺服驱动器,电机为HF-KP43B,为什么上电后有嗡嗡声并发热,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网友A:
43B是带抱闸的,抱闸的电机有些发热算是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3B是带抱闸的,抱闸的电机有些发热算是正常。

1、抱闸没有打开,电机堵转,发出嗡嗡声并发热;
2、抱闸没有打开,有两种情况:
1)制动保持,那电机不应该给电;
2)误动作,既然电机给电,抱闸理应打开!打开迟一些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打电话给三菱技术支持,说抱闸发热是正常的,声音是使能上电的声音,现在动作都正常了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打电话给三菱技术支持,说抱闸发热是正常的,声音是使能上电的声音,现在动作都正常了啊,谢谢各位了!

1、楼主说“电机为HF-KP43B,为什么上电后有嗡嗡声并发热,”;
2、怎么又是“抱闸发热”?
3、怎么又是“使能上电的声音”?
4、“现在动作都正常了啊,谢谢各位了!”,楼主不是要谢谢大家,而是要赔礼道歉!能这样不负责任的提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刘老,消消火,要宽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次用用伺服,所以不是很了解,抱歉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打电话给三菱技术支持,说抱闸发热是正常的,声音是使能上电的声音,现在动作都正常了啊,谢谢各位了!

1、楼主说“电机为HF-KP43B,为什么上电后有嗡嗡声并发热,”;
2、怎么又是“抱闸发热”?
3、怎么又是“使能上电的声音”?
4、“现在动作都正常了啊,谢谢各位了!”,楼主不是要谢谢大家,而是要赔礼道歉!能这样不负责任的提问题???

伺服电机上电使能,抱闸处于松开状态,它的松开状态是制动器线圈得电产生的,线圈有电流通过就产生了热量。
使能,是伺服电机处于准备工作状态,它本身是有一种电流的感应声响的。很正常。

网友E(2014-05-29):
 给驱动器使能,电机锁轴也会有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