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3):
西门子S400与触摸屏的接线

网友A:
呵呵;屏不同的品牌/型号不可能接口一样,对应的电缆当然就不同了;

网友B:
自己认真看触摸手册 都有图

网友C:
看下手册,上面标的很清楚

网友D:
买做好的数据线。

网友E:
PLC的手册没有,
屏的手册才有,呵呵

网友F:
买正规的数据线,才是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