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教这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20131025)

楼主(2013-10-23):
上面蓝色这个元件是什么,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电容

网友B:
EPCOS的电容

网友C:
是电容啊!

网友D:
像这种没见过的东西我一般都猜它是电容

网友E:
安规电容
我也是猜的!

网友F:
有些电流检测也是这种封装方式,画个图自己分析一下吧。

网友G:
2脚的是电容,4脚以上可能是检流的,反正我是这么想的。但不绝对。

网友H:
u22 k 0.22uF电容。猜的.....

网友I:
有可能是电流传感器,对照电路板应该很容易判断。

网友J:
涤纶电容...

网友K:
像是电容

网友L:
好像是阻容滤波器

网友M:
好像是电容

网友N:
就一安规电容 猜个屁啊

网友O:
应该是电容。

网友P:
像涤纶电容...

网友Q:
像是含电容的一个组件

网友R:
我也认为是电容,有水泥电阻搭配,组成的RC阻容吸收电路。

网友S:
水泥电阻

网友T:
安规电容

网友U:
这个电容都要猜,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