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人机上载文件求助

楼主(2013-10-23):
我海泰克PWS6A00T 人机上载的 文件怎么 打不 开啊?
点重建应用文件 就显示Invalid file version 怎么回事啊 有两个文件已个是XXX.AA6 一个是 XXX.AF6

楼主:
请指教 新手上路

网友A:
呵呵;可以上载是一回事;
上载后存了,可以写到同型号的屏内;
但要打开编辑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楼主:
怎么下载才可以编辑啊 请指教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ADP中选择FILE/重建应用文件,屏幕上将出现开启档案的对话方块。开启所上载的应用文件(*.C64或*.AA6),于是ADP中应出现应用画面,选择FILE/另存文件存储位*.V6F文件,于是此文件可供往后应用及编辑

楼主:
现在就 是开不起 上载的 文件呀 上载有两个文件 重建应用打不开

网友A:
呵呵;那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
那个大哥知道啊

网友C(2018-10-21):
我的也是这样子,求救!反复试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