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3):
我最近接了一个工程,工程里有PLC控制变频器(模拟量),这个我没做过,只知道要写通信协议字,不知该从何入手?我问了挤成一位老师,他说PLC profibus与变频器通信是不需要写协议字的,只要组态好地址就可以了。我更糊涂了,请教各位大师,请给指点。谢谢

网友A:
他说的是对的,
如果你走DP通讯的话,在你的硬件组态里添加上该变频器就可以了,
会自动生成DP的地址,当然地址在你组态完毕后还是可以更改的
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变频器不是西门子的,在300的hardware里面组态它,需要一个GSD文件,
这个GSD文件,可以问百度,也可以从西门子官网下载

在通讯的同时,也需要知道各个位的作用,比如说 变频器的启停、报警等

另外,如果楼主是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话,就更简单了,就不用考虑通讯不上的问题了

网友B:
我有例程     300PLC和M440的通讯    照着做就可以了

网友C:
你是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吗

网友D(2013-11-30):
DP总线通讯硬件成本比较高;

大多数变频器支持MODBUS协议,而且基本是标配。硬件不需要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