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3):
用STEP5编程软件连接上S5-100U 后点击ALL BLOCK后,只能下载到PB和OB程序块,每段程序有输入I点和中间点F,但里面只有一个输出点O 4.2,明显不是全部程序,是没有下载全还是程序已经丢失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设备是不是正常运行的?

楼主:
设备不能正常运行,因为刚从国外运来的旧设备,4个输入模块2个输出模块,但程序里就一个输出点O,其他是F点和I.点,按输出模块接线找,大部分是控制接触器和伺服控制器的。

网友B:
不能正常运行
程序部分丢失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