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HP电机电流多大

楼主(2013-10-23):
按理15HP电机等于11.25KW,额定工作电流为21.4A,可是在工作的时候,用钳形表量的每相电流为10A或者11A左右。不知道是何原因,有经验的前辈说说,先谢谢了!

网友A:
负载重,电流就会大,负载小电流就会小点

网友B:
用多久了,绕阻过热或绝缘不好导致阻值增大,或是星型接法。

网友C:
负载轻就这个样

网友D:
负载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负载轻就这个样
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F:
接法没错就是负载轻电流也就小了

网友G:
钳表掐的是线电流,50%额定电流左右,说明是轻载运行或空载运行。

网友H:
15HP电机?什么概念?没接触过,介绍一下吧

网友I:
实际工作电流并不一定等于额定电流。

网友J(2013-11-26):
大牛拉了辆小车

网友K:
负载轻电流小,负载重电流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用久了,绕阻过热或绝缘不好导致阻值增大,你碰到过阻值增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