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3):
     这台60KW直流有刷电机顺转正常,反转就翁翁的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碳刷架和碳刷,我都检查过是好 的,如果顺转能转很正常,反转不能转是不是说明。电动机没有问题啊,这台电机就是保养没有修过,进水了,烘干了就装上了,应该不存在绕组上的问题,请师傅们说说那四根黄色的线是干嘛的,,如果要正反转应该怎么调啊。

会不会是变频器上的问题,变频器我一点也不懂,直流电机我也不懂,汗颜啊,

 因为转的时候地上高低不平,没有水平仪,完全靠看,靠感觉来的,肯定没有装平,会不会是没有装平啊,

 很感激师傅们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在次感谢

网友A:
图上控制器是直流调速器,欧陆590.调速器侧面的四根线两根是测量电枢电压的,另外两根接在分流器上的是测量电流的,和互感器原理一样。

网友B:
这台电机将近40年了,质量不错。

网友C:
直流马达换向要么切换转子电压极性,要么切换磁场电压极性,注意切换磁场电压时转子不能带电,否则会飞车的。交流一般测电流都用电流互感器,而直流那个东东叫分流器,有个阻止的,两端接线有电压的一般是毫伏带动电流表。转子后面那个是测速发电机,不会是编码器的,至少我还没碰到过,但是直流还是的交流的测速发电机我就不能判断了。作用就是速度闭环.这么大应该装散热风扇的,怎么没看见。

网友D:
轴承有可能不?

网友E:
直流电机可以频繁正反转吗?一般直流电机反转是通过改变励磁线圈的接法

网友F:
正反转电流一样吗

网友G:
1.确定几何中线是否正确?将电机励磁不变,正转和反转转速一致,分别测量正转时的电枢电压和反转时的电枢电压。如果也是一致的,就说明几何中线正确。否则,就需要调整电机的几何中线。使其正传与反转相同转速下的电枢电压一致;

2.静止状态,打开电机的换向器部分,把电枢的换向器碳刷取出来查看磨损程度,不能太短了,否则换新的。而且碳刷的磨损弧面是否对称,还是歪的,如果碳刷的接触面磨损痕迹是非对称的,说明反转时有响声是对的。电机适用于单方向旋转,可逆旋转有困难。另外,检查一下换向器的磨损和颜色,老电机可能因为换向器磨损严重而工作不正常。需要车修处理。

3.如果对电机不是很懂,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师傅去检查处理,别自己做。因为电机的专业性还是很强的。避免因不懂而误操作,导致事故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