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3):
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耦合电容的正负极颠倒会怎样,还有电容充满电时什么情况才会放电

网友A:
电容反了可能会爆炸。
电容充满了等两端电压比电容上的电压低了就会放电

网友B:
楼上讲解简练而且结论正确。哇哈哈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只有电解电容电源接反才可能爆炸!耦合电容难道非要用电解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容反了可能会爆炸。
电容充满了等两端电压比电容上的电压低了就会放电

网友E:
一般用电解电容,正负极接反(是指电压高低)接反会出现放大量小,或失真。

网友F:
一般的耦合电容由于应用于低压小信号放大电路,并接有分压(或负载)电阻,当正负接反时会造成漏电流增大,影响放大电路的性能和工作状态,至于爆炸么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网友G:
三极管多级放大电路内部各级的连接方式称为耦合方式,常用的耦合方式有阻容耦合、直接耦合、变压器耦合。从楼主的提问来看用到耦合电容,则应该是阻容耦合方式,阻容耦合方式一般用于分离元件组成的交流放大电路,故所用的电容是无极性的,这时耦合电容不存在极性问题,前、后级之间虽然通过电容相连,但各级的直流电路是互不相通的,各级的静态工作点也是互不影响的。

网友H:
7楼的观点正确

网友F:
看样子我接触的放大电路太老了,以前自己组装的晶体管收音机和扩音机时耦合电容都是电解电容,没想到现在耦合电容全换成无极性的了。

网友I:
如题 三极管放大电路 批准你的请假!假期完毕请到劳资销假!否则按旷工处理。

网友J:
7楼说的很好!!

网友K:
电容充满了等两端电压比电容上的电压低了就会放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我接触的放大电路太老了,以前自己组装的晶体管收音机和扩音机时耦合电容都是电解电容,没想到现在耦合电容全换成无极性的了。
谢谢hw1123的批评,对无极性不应说的太绝对。现再作补充如下:
  晶体管基本放大电路不存在太老和过时的问题,但新型电子元器件,如运放、无极性电解电容器等的出现,是会改变原来的应用习惯。
   不同工作频率的放大电路对耦合电容容量的要求是不同的。工作频率高,容抗小,耦合电容容量可以取得小些,并可减小耦合电容漏电带来的噪声。一般可根据放大器的输出电阻及下限频率来选择耦合电容的容量。因此中、高频放大电路的耦合电容容量都较小,用一般的固定电容器即可。放大器工作时,耦合电容器上通过的是交流电流,但加在电容器两端的却是直流电压,故耦合电容又被称为隔直电容,通常选择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大于放大器的电源电压即可。
   但低频及音频电路由于频率较低,耦合电容的容量较大,应选择电解电容。电解电容作耦合电容时,加在电解电容两极的也是直流电压,除额定电压合乎要求外,由于电解电容的介质具有单向导电性,因此还要根据电解电容两端直流电压的高低,来确定电解电容电极的接入方向。但用无极电解电容器就不存在接入电极的方向问题了。
   小信号降噪电路用无极性电容比有极性电容好,无极性电容的反应速度和介质损耗都比有极性电容优。这也是无极性电容得到电子发烧友青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