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怎么修

楼主(2013-10-24):
显示器灯一直闪烁,黑屏。百度说是显示器电源板有问题,拆开后,没看见啥不对的

网友A:
有同型号的电源板替换法试下是不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B:
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显示器的高压板吧,看描述好像是背光灯管坏了吧

网友D:
黑屏有很多原因,电源,高压,控制信号,以及储存器等都能引起黑屏。

网友E:
好像电源有个电容鼓包了

网友F:
这个看只能了解个大概,比如电容起鼓,关键要测一下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G: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上次电脑显示屏也是这个毛病,网上购进同型号驱动板安上就好了.

网友H:
现都是贴片的不是一把烙铁和一块万用表能搞定的了

网友I:
你要懂电路,才能修

网友J:
回复 网友H:
那还要什么才能搞定?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现都是贴片的不是一把烙铁和一块万用表能搞定的了
说的很对

网友L:
回复 网友K:
贴片的难道不是用烙铁搞定那用什么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上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鼓包的

网友M:
查相关资料,量电压,应该不会太难啊!

网友N:
要是故障能一眼看出来,那就好办了!

网友L:
把电容都换了。不好你也别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那还要什么才能搞定?
恒温热风枪等玩意

网友O:
液晶显示器说好修,其实就是换板。
现在小尺寸的液晶显示器高压电源一体板也就二十来块,驱动板也是这个价钱。
当然,你要是拿去当地的维修部,这个价钱就会翻几倍。
言归正传:
显示器灯闪,电源有。
检查高压电源板与驱动板之间的连线,确认5V,12V,或者24V供电。
强行将高压电源板的开关信号线接至5V,能否点亮灯管。
强行将高压电源板的驱动集成块过流保护引脚悬空,能否点亮灯管。
修板太痛苦了,原因找到后又没配件换,很多时候就是驱动集成块坏。换板吧。

网友O:
检查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好坏的方法:
开机后看电源指示灯是否由亮变暗,也就是转入待机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O:
看来是行家里手。但现在你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吗?听说也可能是其他板子的问题

网友O:
只有三块板,高压电源板,驱动板,按键板。
按键板就不说了。
其余两板按上面的方法检查好坏。
即使驱动板坏了,还是有方法让高压电源板单独工作,点亮灯管,只是没画面而已。
一般的接口定义:ADJ亮度控制,ON/OFF就不用说了吧,接+5V就能点亮灯管,点不亮就是板子问题

网友P:
用通用的高压板点一下。先确定是不是背光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Q:
应该是背光 电路出现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送修了,200元,等板子换中ing

楼主:
回复 网友R:
拿去换板子了

网友S:
看来马上就出结果了。

网友O:
明基19寸的显示器吧。
200应该是普遍价,上次修个现代17寸的也是换板连开票90。
也差不多了,能赚一半。

楼主:
回复 网友O:
对,在外面修不了。去的明基指定售后

网友T:
测量三极管4个
            电容没鼓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