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4):
接24V的负载时,二极管串电阻反相并入可达一定的效果。

那接220V的负载是不是电容串电阻再并入???

网友A:
输出接继电器呗~

网友B:
好象有卖这样专用的消弧电容电阻组件

网友C:
加中继好了。

楼主:
加中继的话要加很多,这样会增加成本,并且电柜的空间不够。

网友D:
消弧器成品并接线圈

直流用二极管反向并接线圈,不要串电阻的呀。

网友E:
直流用二极管反向并接线圈,交流用灭弧器并接线圈。

网友F:
加中继继电器,或阻容保护

网友G:
搞不懂你消得什么弧接的什么载?

网友H:
你这么整容易烧输出点。

网友I:
还是加中继吧

楼主:
PLC输出点不加中继,直接220V的交流接触器,很容易烧输出点是吧?

楼主:
那些接触器不大,ltd=2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