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4):
我一朋友给客户设计的三相五线制电源接线,但客户实际使用的是三相四线制电源,所有设备都没有接地的情况下设备运行正常,后来客户从自己厂房的接地铜排上引一根地线,然后设备所有接地点以及控制柜内PLC和变频器等所有需要接地的点都接到这个地线上,启动的时候把变频器烧了,我们讨论了半天还是觉得是客户自己的地线有问题,但客户别的设备(不是我们这边控制的设备)也是用的这个地线没有出现问题,请教各位大神是怎么回事,可以的话麻烦说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并详细解释一下,晚辈在此多谢了。。PS: 他们用的变频器是单相输入三相输出,话说我还没见过这种变频器。。

网友A:
对这个不清楚,想看看其他朋友的看法;
如果变频器接地正确的话,不知可否考虑干扰或形成了回路等因素(可能完全是外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