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500系列爆OC1

楼主(2013-10-24):
三菱FR-F520-5.5K变频器运行报警E.OC1,检查驱动部分,没查到问题,哪位高手碰到过求教下。不带电机启动正常,带测试电机运行到20HZ时候报警OL,两个大电容的容量有1260多uf。互感器检测过是好的,驱动芯片是2113,现在无从下手了。。。

网友A:
三菱智能模块里有一部分检测电路,你如果有模块,可以换一个试一下,也可以量一下模块故障反馈是否有异常。

网友B:
这钟情况多是驱动电源带载能力差,前些曰子搞两个都一样原因,

网友C(2014-02-26):
楼上怎样处理的呢?

网友D:
这种三菱系列 OC是通病 一般的理论检测是查不多问题的 需要技术咨询可以电话联系
维修热线:15261827723
《南京众工自动化》
众工变频器维修中心,专业从事“变频器维修”、“精密电子电路”维修维护,本中心配有先进的监测仪器,充足的配件,上百种品牌资料手册, 能为客户提供迅捷,优质的变频器维修和保养服务。

提供快速响应上门服务及优质售后服务;为您的企业 减少备件库存 降低成本“ 24小时为您服务”。

目前已涉足多个行业,如:钢铁冶炼 石油 热电 水泥 化工 环保 纺织 印染 化纤 食品等。
涉及改造工程: 水泥DCS系统改造 热电风机冷却  恒压供水
电气成套设计开发: 高低压配电柜 变频器柜 PLC柜
维修品牌:
   进口: 西门子  瓦萨  欧陆  通用 GE  CT  ABB  施耐德  AB  科比 苞米乐 安川 三菱  富士  松下  明电舍  等一系列产品

   国产:艾默生  台达  台安  东元  英威腾  安邦信 等一系列产品

DCS设计配套维修: ABB  西门子 霍尼韦尔(AB) 施耐德 进口设备配套开发维护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