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4):
同时处理两台欧瑞E1000变频器,均为30KW,在现场均为启动报OC。
拆散测试A台,查明一上臂出OC信号,替换LM393,故障排除。启动试运,发现三相输出电压同时抖动,替换另一台B的主板,一切正常。带电机正常。
B台,查OC信号为不定时报出,即变频器有时一切正常,有时启动就报OC。目前更换A台主板后,启动报OC,随即次序挑开各光耦输出端,挑开上臂中两个后,能顺利启动。带24V电源,输出带灯测试,启动过程中出现闪烁。
因主板来自A台,可以确定主板有问题。恢复挑开光耦,也不再报OC。几次启动试运,灯均在升频的过程中出现闪烁,频率点不定,停止时只有频率下降到接近0时出现闪烁。
同时检测输出交流电压和所接24V电源,在闪烁时输出电压发生向上跳动,同期24V电源仅在24-23.9之间变化。排除24V电源问题。
开关电源输出没有找到5V,只有正负15V到控制板,24V输出,7.3V输出尚未明确去向。但闪烁时电压均很稳定。开关电源没有问题。
B台所用开关电源中部分电容替换过,没有合适的均采取大一些的替换,耐压均为50V。如220uF替换为470uF。

控制板

楼主:
检修思路。。。。。。。
两台均已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空开旁边的开关电源是干啥用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猜那开关电源24v带三盏汽车灯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见咸老师书本上讲的。
再早些,修电视机开关电源也是挂灯泡当假负载,那个还要复杂些。

网友C:
图文并茂,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