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4):
为何使用直线电机,它与滚珠丝杠相比有何不同?
直线电机采用直接驱动的方式,可以减少定位系统的零件数目,降低机构复杂度,提高可靠度。
  直线电机的速度比滚珠螺杆快,而且当行程越长的时候,直线电机越有利,因为直线电机的定子采用模块式设计,可以无限连接模块,所以基本上行程不受限制。滚珠丝杠行程长则会有下垂的问题。
企业文化
经营  理念:微纳科技,引领未来
企业  精神:用心经营,追求卓越
企业价值观: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企业绩效观: 杰出的营销能力,有效的整合能力
           超群的盈利能力,扎实的成长能力
           卓越的品牌能力,超强的凝聚能力
工作  理念:只为成功找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
        有问题是方法不对,有困难是能力不足

网友A:
嗯,对。磁悬浮就是一个例子。

网友B:
现在中国的动车技术很厉害了

网友C:
直线电机价格很高吧?

网友D:
嗯,不错。提示性很强。直线电机对于大位移有优势。但不知道现在的直线电机系统与直线电动缸系统的成本比较如何?如果成本差不多,那直线电机系统在伺服驱动领域应用普及就有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磁悬浮跟这个原理差不多!
企业文化
经营  理念:微纳科技,引领未来
企业  精神:用心经营,追求卓越
企业价值观: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企业绩效观: 杰出的营销能力,有效的整合能力
           超群的盈利能力,扎实的成长能力
           卓越的品牌能力,超强的凝聚能力
工作  理念:只为成功找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
        有问题是方法不对,有困难是能力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但是动车技术跟直线电机技术还有些不同,目前的动车大部分还不是用直线电机!北京机场有一条直线电机的线路,很不错,运行非常的平稳!
企业文化
经营  理念:微纳科技,引领未来
企业  精神:用心经营,追求卓越
企业价值观: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企业绩效观: 杰出的营销能力,有效的整合能力
           超群的盈利能力,扎实的成长能力
           卓越的品牌能力,超强的凝聚能力
工作  理念:只为成功找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
        有问题是方法不对,有困难是能力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线电机的价格主要是跟配置有关,普通的配置,价格不高,要是精密配置的话,价格才会比较高!
企业文化
经营  理念:微纳科技,引领未来
企业  精神:用心经营,追求卓越
企业价值观: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企业绩效观: 杰出的营销能力,有效的整合能力
           超群的盈利能力,扎实的成长能力
           卓越的品牌能力,超强的凝聚能力
工作  理念:只为成功找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
        有问题是方法不对,有困难是能力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各有利弊,直线电机在行程、精确控制和结构上优势比较明显,但是输出力弱一些,而直线电动缸行程限制较死,无法做长行程运动,但是输出力优势明显。
企业文化
经营  理念:微纳科技,引领未来
企业  精神:用心经营,追求卓越
企业价值观: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企业绩效观: 杰出的营销能力,有效的整合能力
           超群的盈利能力,扎实的成长能力
           卓越的品牌能力,超强的凝聚能力
工作  理念:只为成功找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
        有问题是方法不对,有困难是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