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13-10-24):
任何电机皆有发热问题伴随,在设计阶段就要考虑这个问题,发热主要来自加减速度,如果加减速度所需的电流都维持在电机及驱动器的连续电流之下,则不会有严重的发热问题。
  如果在加减速的过程中,有短暂的大电流的需求,则必须在作运动规划的阶段就考虑等效推力,视实际需求,加入暂停运动的时间。
另外如果电机持续推挤工作物的电流大于上述的连续电流,也要注意过热问题。
企业文化
经营  理念:微纳科技,引领未来
企业  精神:用心经营,追求卓越
企业价值观: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企业绩效观: 杰出的营销能力,有效的整合能力
           超群的盈利能力,扎实的成长能力
           卓越的品牌能力,超强的凝聚能力
工作  理念:只为成功找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
        有问题是方法不对,有困难是能力不足

楼主:
   电机发热严重的话,会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比如控制精度、运行平衡性、工件温升、电机寿命等,有效的控制或降低电机的发热,会大大的提升工作效率!
企业文化
经营  理念:微纳科技,引领未来
企业  精神:用心经营,追求卓越
企业价值观: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企业绩效观: 杰出的营销能力,有效的整合能力
           超群的盈利能力,扎实的成长能力
           卓越的品牌能力,超强的凝聚能力
工作  理念:只为成功找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
        有问题是方法不对,有困难是能力不足

网友A:
完全同意楼主观点。直线电机一般都是作为执行器驱动,所以要求有一定的堵转电流能力,在电机选型时,一定要注意电机的技术参数是否符合使用中实际的电参数,不要小马拉大车。否则电机热不可避免,且热平衡达不到会烧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在给电机选型的时候非常重要。而后面的驱动器选择和设置也有一定的关系,一般在驱动器里都会做一些过流过载的保护措施!
企业文化
经营  理念:微纳科技,引领未来
企业  精神:用心经营,追求卓越
企业价值观:快乐工作,健康生活
企业绩效观: 杰出的营销能力,有效的整合能力
           超群的盈利能力,扎实的成长能力
           卓越的品牌能力,超强的凝聚能力
工作  理念:只为成功找办法,不为失败找理由
        有问题是方法不对,有困难是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