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空插头

楼主(2013-10-24):
2个1.5KW电机的三相动力电缆是否允许共用一个航空插头,即航空插头有6个火线插孔?这6根火线在一根电缆中传输是否允许?

网友A:
可以的。很多时候为了方便是一个电机一个航空插头。有些厂家把动力线信号线都走一个航空插头。

网友B:
个人认为不要省这个事。
我遇到过一个非常奇怪的故障,就是机器不能上电,一上电就跳闸。很简单的电路,查了所有的线路都没有问题。什么检测方式都用过了,找不到原因,最后弄到只剩下最后一根线了都还跳闸。
原因就是航空插头出了问题,由于时间长了,插头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就是不能通电,一通电就短路,不通电,用万用表测量是好的。
所以后来,我再也不怎么相信这个很漂亮也很方便的东西了。当然是指在大电流的情况下信不过。

网友C:
还是不要省这个事的好;二个分开;

网友D:
最好还是分开

网友E:
用进口品牌的航空插头!

网友F:
一般都是小功率电机我们用航插,但是大多数还是接传感器的信号。

网友G:
动力线一般都不用航插,

不过有大的HART接头可以选择

网友H:
选择雷莫的航空插头怎么样呢,貌似雷莫的航空插件非常不错啊,价格是普通插头的几十倍。

网友I:
我们这11千瓦的电主轴就是用的航空插头,最关键的就是质量和密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