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4):
   在电源改造中经常会遇到这写情况:为了节省材料,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停运的老电缆的一部分和新电缆联接并用于电气设备供电,这样就要从电缆沟内找到这条老电缆,将其从某一点锯断。但是由于热电厂投运时间较长,好多电缆的标签已经脱落,为此,工作人员就很难从电缆沟内的众多电缆中查找到需要锯断的这条老电缆。
   为了方便的从众多电缆中找到某一特定的电缆,较先进的方法是用电缆识别仪进行识别,可以识别高压带电电缆,准确率也较高。电缆识别方法在识别10KV以下的停运电缆时具有以下优点:1.经济性能,不需购买专用设备;2.检测设备易取,利用仪表经常使用的仪器仪表就能进行检测;3.简单易行,安全性好,准确率高。
1.检测设备与识别方法
   此电缆识别方法需要一台单相调压器、一块钳形交流电流表、两台对讲机和2-4跟连接用的导线。设备选取是按照易取的原则,可选用电气设备检修时常用的1-2KVA的单相调压器,而钳形交流表可选型号T-301,量程选用10A。
2.注意事项
   没和单相调压器联接的线芯在开关侧和负荷侧均不能短接,要分开,否则影响测量效果。
   测量钱必须仔细检查钳形电流表,如有污垢、铁锈应该擦净,测量是应该将电缆放在钳形电流钳口的中央,以保证钳口的两个铁心面有很好的接触,测量时多开合几次看读数是否稳定,并应听不到钳口发生的电磁声,否则会产生较大的误差。

网友A:
有图片或是视频吗?

网友B:
电源侧加个1HZ左右的通断控制,使电缆中的电流随着变化,对讲机也 不要用了,一个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