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心得

楼主(2013-10-24):
前几天,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告诉我设备突然运行不正常了,现象很奇怪:PLC的所有输入模块都与CPU的通讯中断,经测试,背板正常,输入模块输入点的指示灯正常显示。询问厂家技术支持,厂家技术支持也无法确定原因,只好一点一点地排查,查了许久也没有找到故障所在,后来索性编了一段测试程序,直接下载到PLC中一试,居然运行正常,排除输入模块硬件烧毁,但依然没有找到故障所在。郑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想起将波特率调低一试,果然有效,很快设备运行如初。
结论:工业现场需要的是稳定,并不是速度越快越好。

网友A:
波特率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是什么东西?
把通讯比作高速公路的话,波特率就是车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是什么东西?
把通讯比作高速公路的话,波特率就是车速;

网友D:
什么PLC输入全部走通讯的?介绍一下。

网友E:
原来是多少啊?

网友F:
这跟刻录光碟是一个道理。
想十拿九稳就用低速,高速偶尔会刻出废盘。

网友G:
问题是这样简单的解决了,但是未必就是问题的真谛。通讯速率是通讯的技术指标,本来可以12M,你用100-200k才行,这说明什么呢?还是编程技巧问题以及硬件电路的EMC水平问题。

能够实现它的最高通讯速率,体现你对PLC的理解认识和应用水平。尽管我涉足PLC很浅,但在坛子里总看高手们的论述,发现降低通讯速率实现通讯的可靠性,是一种比较低水平的应用,没有办法的下策措施(嘿嘿,其实我们也是这么遇事变通处理的),以西门子PLC的PROFIBUS通讯为例,高手们就是讲究的12M通讯速率,可靠运行为荣。

在坛子里,我看到有高手在说:现在的总线通讯,可以让你选择降低通讯速率来解决(缓冲)通讯的不可靠问题,将来现场总线被以太网取代以后,通讯速率就没有可调节的余地了,100M,固定的,没得可选。到那时,通讯不可靠,你怎么办呢?

通讯不可靠,我认为还是从应用水平着眼,提高自己的使用技能是根本。它包括,软件编程的优化技巧和硬件电路的抗干扰解决方案。遇事绕着走,能解决一时的困难,但无助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这样简单的解决了,但是未必就是问题的真谛。通讯速率是通讯的技术指标,本来可以12M,你用100-200k才行,这说明什么呢?还是编程技巧问题以及硬件电路的EMC水平问题。

能够实现它的最高通讯速率,体现你对PLC的理解认识和应用水平。尽管我涉足PLC很浅,但在坛子里总看高手们的论述,发现降低通讯速率实现通讯的可靠性,是一种比较低水平的应用,没有办法的下策措施(嘿嘿,其实我们也是这么遇事变通处理的),以西门子PLC的PROFIBUS通讯为例,高手们就是讲究的12M通讯速率,可靠运行为荣。

在坛子里,我看到有高手在说:现在的总线通讯,可以让你选择降低通讯速率来解决(缓冲)通讯的不可靠问题,将来现场总线被以太网取代以后,通讯速率就没有可调节的余地了,100M,固定的,没得可选。到那时,通讯不可靠,你怎么办呢?

通讯不可靠,我认为还是从应用水平着眼,提高自己的使用技能是根本。它包括,软件编程的优化技巧和硬件电路的抗干扰解决方案。遇事绕着走,能解决一时的困难,但无助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PLC输入、输出模块和自身CPU的通讯是生产厂家固化好的,应用者只是简单的设定下参数而已,并不需要编程,所以不存在高水平和低水平的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没有弄清事情的真相之前,请不要信口雌黄,容易让人笑话你,看你还假装是个斑竹,你不讲话,还以为你真是个高手,但通过以上的帖子,的确暴漏出你不光知识贫乏,而且人品还有待提高,送你一副对联回家好好研究研究:山中的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墙上的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网友H:
回复 楼主:
楼主,您老这样说可就不对了。K版的意思我理解成在不改变波特率的情况下怎样从硬件(外部电路的排布、元器件的选型等)和软件(编程的技巧)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并非说楼主的不对。技术本就是在大家探讨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莫要因不合意就指责对方,良好的氛围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二货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我再给你说一遍,输入模块是插在背板上的,没有引线,没见过PLC是啥样吧,那就别在这指手画脚装大尾巴狼,我这只是心得,又没让你们来不懂装懂,哪凉快那蹲着去

网友I:
回复 楼主:
(看你讲的确实挺厉害的,虽然我听不太懂,用当下一句非常流行的就是“不明觉厉”!)
高手的世界我不懂,估计高处不胜寒,所以脾气比较暴躁,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工控人,首先做到的一点就是谦虚!在工控界,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有根据的,只是有时候由于个人涉猎范围有限,导致不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可能别人有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些建议,虽然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试试总比不试要好的多,说不定就成功了呢?我感觉九楼的人很和善呀,说的话也很在理,楼主不要生气,我这也不是大话,只是来论坛里逛逛,涨涨经验,绝对不针对楼主!

网友J:
也许是干扰问题。

网友K:
把通讯比作高速公路的话,波特率就是车速;

网友L:
回复 网友K:
和睦相处

网友M:
同意K版的意见,降低波特率是下策。楼主听不得不同的建议,实在可怕,要时刻保持一颗谦虚的心。

楼主:
这又有一位高手现身,请您拿出您的能解决问题的上策,到现在,你们这群二货也还在纸上谈兵,有好的解决方案,拿出来,否则,请闭上您的臭嘴,不要指责其他人水平不高、技术不行,做技术的最怕空谈和妄想。一大堆订单等待交货,生产现场等不得你这样的只会挑别人毛病而自己又毫无建树的二货拿出上策,歇歇吧,潜下心来,多读点书,充实一下空空的脑壳,别整天游手好闲,做半个五毛,到处唧唧歪歪啦。我抛砖想引的是玉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和睦相处
好好谈吧!

网友N(2015-03-19):
可以试试单独编1段通讯程序,不改变波特率,看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直接降低波特率就可以的话,肯定是受到现场干扰了。

网友O:
问题是这样简单的解决了,但是未必就是问题的真谛

网友P:
每个人接触的东西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所以还真是有些东西是不太好下结论的。

网友Q:
救场如救火,经历现场的人大概都知道,楼主心情可以理解。大家都在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估计没有人会说啥,心平气和地,答案可能会慢慢浮出水面。

楼主:
回复 网友O: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原因我已找到,现在此问题已圆满解决,再次感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