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4):
点动按钮!
按下,输入模块在触屏显示置1(表示有信号输入)松手后按钮复位应为0。现在故障,对应的模块点灯没有亮,触屏的输入信号显示仍为1。测模块输入点与N24电压为0伏。其它的I输入点接通后与N24为22伏。不知我说请楚没有?请教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如果SM321上指示灯正常的话,请触摸屏程序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是就是按钮按过后,触屏监控显示一直在置1的状态位。本来就是一个点动的按钮。关键是输入的灯也没有亮还置1。。。。好奇怪!!

网友B(2013-12-06):
回复 楼主:
还是按钮有问题吧,松开手时没有置0

网友C:
你程序中有没有置位呢?如果置位的话,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解决了。最终把SM321模块对换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