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4):
  前些日子单位的一台引风机变频器停机后不能开机的故障。操作面板LED数码管不亮,内充电指示灯亮。初步判断是电源驱动板坏。拆下电源驱动板,细看没有短路的痕迹,PCB表面的绝缘漆不变色,起泡。加上DC550V维修电源,测量开关电源次级各路滤波电容两端电压,有大幅度摆动现象,可见,电源已经起振了,只是输出端负载过载保护,有短路性故障。用刀片刮去各电容,整流管脚上的漆层,逐个测量,发现D14的整流管已经击穿短路,换上一个贴片整流管。重新通上550VDC,万用表检测,电压输出稳定。装上主机,通电后 红色LED数码管点亮闪烁,维修成功。

网友A:
这种大家伙我看着就有一种恐惧感!

网友B:
看来1楼没有见过大家伙呀!更没有见过大家伙,被搞爆,想一下,那才叫壮观呀。

网友C:
我有这类机器的配件 价格便宜 QQ21660966 13833756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