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4):
有没有带电池的200和300的CPU型号,断电以后靠电池可以维持工作两个小时左右的?

网友A:
接一个UPS

网友B:
呵呵;没有;
只能外置电源;可以选DC24V供电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除了UPS以外,比如说我用一个蓄电池可不可以实现稳定的24v直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回复,我要外接个蓄电池的话,提供PLC的24V直流电源会不会不稳定,是不是要加一个稳压器?不过我好像没接触过直流稳压器,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C:
蓄电池的电压非常稳定,无需外加稳压装置,供电工作时间长短取决于蓄电池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之前没这么直接接过蓄电池,害怕电压不稳把PLC烧坏了,明天试验一下

网友B:
呵呵;你可能还欠考虑;
单PLC工作的话,功率很小,后备电源好解决,关键是你PLC的外部设备不用电可以吗?
单PLC工作了,外部电路不工作与PLC停机有什么区别?
除非你就用一台PLC搞着玩;

网友D:
关键是你PLC的外部设备不用电可以吗?

网友E:
DC24V的PLC有电源适应范围,2个12V的蓄电池可以了,最好加个控制电路,在外部电源时充电,失去外部电源时蓄电池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E:
DC24V的PLC有电源适应范围,2个12V的蓄电池可以了,最好加个控制电路,在外部电源时充电,失去外部电源时蓄电池供电。
参考图,为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之前没怎么接触这块,多谢版主指点,嘿嘿,现在做的这个项目是用PLC把压力传感器的数据采集上来,再用组态王监控,通电的时候有电源模块就可以了,现在人家要求在断电的时候能够持续工作一段时间。至于外部设备,这里没用到其他的,就是几个传感器,模拟量模块供电就行了,所以我就想加个蓄电池了,UPS太贵,所以没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其他的设备就用到几个压力传感器和流量传感器,用PLC的模拟量模块供电就行了。。。所以我想着是只给PLC供电就行了,您怎么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谢谢您的指点,能否把那个原理图的源文件给我一份,我看看能不能根据需要再设计一下,刚开始弄,不太熟悉,谢谢啦,我的qq邮箱:31676468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