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4):
如何判断PLC模拟量输入的值是升序变化还是降序变化???????

求赐教!

网友A:
什么PLC,西门子200的有趋势图的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做到的,把读出的值传输给一个字,可以加一个脉冲继电器作为取样的时间,然后就是和读出的值做比较就可以看出是升序还是降序了。    具体楼主也要提供一个PLC品牌啊  好给你仿真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