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的取值

楼主(2013-10-24):
问一下大家在计算照明用电时,计算电流,功率因数取多少,在计算动力,如电动机,空调时,功率因数取多少合适。

网友A:
感性负载算0.8/阻性算0,98

网友B:
好像最普通的日光灯功率因素才0.5吧。   算电机的话一般功率因素取0.8~0.9

网友C:
功率因数太低的电气应被淘汰掉。节能减排嘛。现在的电机,功率因数都很高了,取0.85;照明用节能灯,功率因数取决于节能灯的镇流器,应该取0.85。如果节能灯功率因数低,那就更换镇流器。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D:
钠灯、汞灯、金卤灯的功率因数都只有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