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电源反馈图,请各位工程师都来分析一下,给我们新手开开眼。

楼主(2013-10-25):
本图可能有错,希望高手不要耻笑,对于不算高手的我,能画到这已经很好了,VCC15V是15V的电源反馈,我用15伏上电光耦两端压差只有0.05V,但是装上板子上电电源工作正常,就这不明白,不是说光耦导通压差有0.7-1.2V吗,难道是电流导通不降电压,

网友A:
电源正常工作时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吧,占空比不同,平均电压就小了。

网友B:
ic1输入都反了,ic1b应该是电压跟随,ic1a是误差放大器。

楼主:
原理虽然也略知一二,画的时候没注意运放的正负输入的正反,看着板子画已经很晕了。跟随器我还是看出来了的,这误差放大,有点像微积分电路,由于基础不扎实,也没法进行电位计算,所以也就不知道光耦压差对不对,只能看光耦的导通压降了。也就有了现在遇到的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应该是个比例积分电路。自动化控制里相当于PI调节吧。

楼主:
根据4楼的理论,我想应该是因为反馈是动态的,我在外接的15v不能达到动态效果,因此得到的结论也是错误的,想了一晚上终于知道是哪里错了,因为机器已经被取走,也无法再做此实验,希望各位看帖的遇到此类反馈,可以做个实验看是不是对的。至于1楼说的示波器,因为我没这个设备,所以我也没法应答呀。

网友C:
光耦两端压差只有0.05V这肯定是个错误,除非两端本来就没有电压。电路我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