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5):
想买一款三菱伺服电机,400W的,实验用(价格不要太贵),作为补偿用的,哪位用过三菱伺服电机的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MR-E系列,价格是三菱里便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控制三菱伺服电机一般需要哪种类型的PLC,(我用的都是三菱的plc),FX2N系列的或者FX1S系列的行不?我咨询过有管公司  他们给我推荐的是FX3U-32MT/ES-A,这种是不是太高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低端三菱PLC如(FX1S-30MT或FX2N-64MT)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吗?

网友B:
不要用FX2N的,FX2N的现在淘汰了,而且FX2N系列的PLC没有定位指令,只有脉冲指令,用于定位没有优势
可以选择FX1S FX1N FX3U FX3G等这几个系列的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般晶体管输出的PLC都可以。

网友D:
晶体管输出的
现在还是用3U 或者3g的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感谢版主的热心回复!
用伺服电机目的是做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通过比较两路传感器信号,看哪路信号滞后,然后通过PLC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进行补偿,使两路信号同步,
我手头现有设备,三菱FX1S-30MT-001系列PLC,请问,用这款PLC能满足正反转控制的要求吗 ?要构建这样一套系统, 还需要搭建什么设备?

网友A:
FX1S-30MT带伺服没有问题,但一定要是正宗的三菱;

网友B:
FX1S-30MT-001可以实现电机正反转,FX的PLC控制伺服的指令对应输出的是脉冲加方向,根据方向信号的有无控制正反转。

网友E:
做实验,要便宜去淘宝找二手的吧。 MR-J2S  MR-E 都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