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5):
最近给客户大理石分片机 主电机45kw装个电机综合保护器,结果买错型号了,我买的不能用星三角启动的说是带转换的转换时候会缺相得买那个jd-5 我买的jd-5b,于是控制线路没接,只接了一个电源220v是从150va变压器次级接的。然后过了一天,配电盘在傍晚7点着火了,多亏工人发现及时,用沙子扑灭了。
   线槽烧了,线都烧一起了。主要原因应该是变压器着火把线槽里的线烧了,因为线槽厂家来的时候就没有线槽盖,所以一直都没盖。teco的1.5kw变频器塑料壳变形了,最后把线都从新接一遍,开机试验,竟然变频器没坏,我把3个接触器都拆开了,里面全是沙子,全部清理了。最后开45kw电机,竟然不转,测电流有一相无电流,拆下接触器发现触头上的铜触电掉了。然后换新接触器,开电机正常了,然后升大锯,结果油泵转,那个电磁阀也有电,我测电磁阀线圈220v电流好像3a多,我觉得没那么高应该,最后换了一个油压电磁阀的线圈上面的插头就好了,插头上也就一个电阻一个氖泡,怎么会是他坏了呢,奇怪,上次也是因为他,只要开电磁阀电压就剧烈下降。2就2个故障了一个是主接触器触电掉。另外一个是电磁阀插头坏。正常工作,发现锯片到左边的时候落下,到右边也应该落下一刀,结果到右边升起来了,但是继电器确实下降继电器动作,我觉得有短路情况,走到右边摩擦碰到一起,当上下电磁阀同时导通,机器会上升。于是换了根3线,ok,机器运转正常。一共3个故障,最后也没搞明白是怎么变压器过载起火的,因为电磁阀通电时间只有1s,就算短路也是瞬间一下。一分钟就动作3次吧。

    最关键是这个机器是滨州一个大公司造的,线走的乱糟糟的,其他福建的机器从来就没坏过这么多复杂故障。
线槽盖没有,线槽里的线满满的而且都互相缠绕了。外面走线也乱遭。同时附上附件机器的图片配电柜。

最近我朋友收了3个日立焊机tig150 tig300的,有用到的朋友到淘宝搜搜看吧。日立焊机 日立氩弧焊机。

网友A:
呀,雾蒙蒙的,不知道PM2.5的值是多少呀?电气着火原因很简单,就是电流太大,功耗过高导致的热燃烧。

网友B:
二侧的三菱FX1N plc及东元的变频器都还完好,庆幸!

网友C:
可怜的PLC 变频器你们经受了这样的这么折磨到后来还是宁死不屈。呵呵

网友D:
线真的混乱啊!建议从新走线!

网友E:
  电磁阀下降切割时导通是只有一秒左右。但在切到底后,一般都会自动上升,这时导通时间就长了,可能是在上升时起的火吧。走线零乱可能是之前维修的人为了查线路走向扯乱的

网友F:
看图片机子用的时间不短了,应该是维修后没有恢复线路造成的凌乱吧。

楼主:
实话说,这个机器用了一年不到呢。来的时候就没有线槽盖。来的时候机器就不能运转,厂家来调试好几天搞好了。线槽里的线原来就这样子的呢,缠绕一起,拉都拉不动。他用的线很粗而且外表很软很软,想拖链电缆那样柔软的线。多亏线粗没拉断,也估计不是阻燃的线,要不然也不会粘那么厉害。

网友G:
重新走线吧

网友H:
还有不少好玩意呢!!!!!

网友I:
没有保险丝吗 ?
装个保险丝才多点钱哦

网友J:
夹刀了吧

网友K:
线够乱的,不想看~

网友L:
安个熔断器会好些,以防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故

网友M:
烧的太可怜了

网友N:
竟然变频器没坏

楼主:
变频器外壳化了但是线路板倒是没事。现在机器已经正常运转了,直接弄了个零线,省了变压器了。弄个5a保险,县城最小的保险丝是5a的最小的空开是长安牌子的2p6a的。

网友O:
线走的太乱,难看

网友P:
惨不忍睹呀!

网友Q:
这样的机器你厂也敢买啊

网友R:
日立的TIG焊机,貌似还是原装进口啊 看着不错

楼主:
好眼力, 日本带过来的。烧氩弧焊绝佳的机器,非常不错稳定性好用了7年从来没坏过。

网友S:
损失不少

网友T(2013-12-13):
烧的很惨的,多亏发现及时,否则这个柜子就完了。

楼主:
最后把变压器去掉了,增加一个2p空开增加一个5a保险丝。接线花一天的功夫。收费500元。最后不错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U:
呀,烧的很严重,慢慢修复吧。

网友V:
惨不忍睹呀

网友T:
布线有点乱,还有很多没有线号表示,这对以后的维修布线带来麻烦

网友W:
都是发热造成的

网友X:
看7楼的描述,原来导线的绝缘,不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