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5):
用西门子S7-200和通信,实现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控制指示灯但是只能够启动、停止一次。

楼主:
改成复位按钮就行了。

网友A:
看了几遍,发现我的理解能力太差了

网友B:
楼主用了带自锁的按钮吧,或者直接拿旋钮开关来用?

网友C:
你是一个按钮做启动、停止还是2个按钮?

网友D:
你的问题太深奥了,理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