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5):
我们这有台德国产的绕线电机,文件上面说是50KW 580r/min  ,电机非常大,上面没铭牌了。麻烦问下,大概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A:
比100A大,但也大得不会很多。110A左右吧。估计的。

网友B:
反正也是猜,我赌运行电流90A,负载轻的话电流还要小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0极电机呢,怎么可能90A?相同功率电机的极对数越多,额定电流就会越大。具体大多少,与电机的结构和和材料有关。但趋势是这样的。

楼主:
额 看来只能估了

网友C:
100左右。不会相差太大。实际电流还是根据负载大小来定。

网友D:
同样的功率电机,极数越大,电流就越大,应该会超过110A。但绕线式机应该可以有无极调速手轮或者电动调速的吧。

网友D:
接触过国产160KW绕线电机,启动采用直接启动,可以实现无极调速。通过改变碳刷位置实现。

楼主(2013-12-05):
转子电流一般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