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b1z 报checksum错

楼主(2013-10-25):
初化也没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

网友A:
如果Ladder Checksum错误一直发生,应该是该程序有问题(编辑中或新下载),应找出问题所在; 如已工作一段时间才发生,则代表PLC主机已异常,需回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机问题,

网友B(2014-10-08):
一般重新灌下程序就好了。。。如果再次出现这样的问题就要和厂家售后联系

网友C(2014-12-13):
应该是CPU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