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5):
我现在遇到一个难题1.5KW 海利普机器情况是这样的:
一:上电很好,起动后坏U相上臂的PC923,输出侧各个引脚都击穿导通了(5.6.7.8都短路),开关电源瞬间打嗝保护了。
二:模块拆下,换新的PC923后,测6路PWM脉冲不起动时U上-9.9,V上-9.6,W上-9.9,U下V下W下都是-9.9,起动时U上 1.9,V上2.2,W上 1.7,U下V下W下都为1.9,起动后交流都是12.7V左右,觉得没问题怀疑模块。
三:换新模块上去还是一样坏U相上臂的PC923
四:割断P,逆变模块放直流24V后测输出,UVW都有AC 17.6V左右的电压,以小灯泡做负载带到过3A左右,还是没问题,输出正常,无缺相情况
五:接上P后起动就还是坏PC923,相当费解。
哪里出问题了?什么情况导致的PC923输出侧全短路。

网友A:
芯片供电电压高 电容全部换换 以前修过 电源问题导致pc923坏  海利浦的机器

网友B:
换一个批次的光藕,不要买那种3、4块钱的,质量不能保证,维修用的配件一定要用好的,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工厂里的那种专业仪器做元件性能测试!

网友C:
检测igbt饱合压降那里二极管好不好

楼主:
光耦我用的全部都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我换过了全体都换成进口的黑金刚的了。还是一样。

网友D:
只烧光耦吗, 如果烧限流电阻就是模块的问题。不烧就是供电和光耦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的这个有道理的,看样子只是供电问题了。我只能把板子隔断和边上的交换供电了。

网友E(2014-02-26):
电源问题,正电源很高吧,特别是U相

网友F:
不错,我也遇到过好几次,都是u相的坏了。
u相电压就是高,我一般都是把制动用的光耦换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