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6):
亚泰380V2,2KW变频器输出只有200V三相平衡调参数没用,恢复出厂值没用莫有办法了各位给点办法谢了啦

网友A:
看下vf曲线是不是设置有问题…电机额定频率…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清了参数后还是一样。
最后发现那参数是保护掉的…要设置成可被清楚才行…

网友B:
输出用万用表测不准的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D(2014-02-26):
什么情况?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