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6):
拉力机是我们用到比较多的机台,对于各故障相信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但是为照顾新手我们不得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这个话题。
  首先,如果我们发现拉力机指针回零滞怠或不稳定,那么我们需要确定拉力机的指针轴承、主轴轴承是否锈蚀或有油污,如有需清洗或更换轴承,之后检查齿杆变形或齿杆与齿轮是否啮合,如答案是否定时,需校直齿杆或清洗、修整齿轮、槽轮等传动部件;另外检查缓冲阀内是否有脏污并清洗缓冲阀。从动针滞阻或移位,从动针弹簧片弹力大小或从动针与指示盘摩擦阻力大小造成的影响,调整从动针弹簧片的弹力或从动针与指示盘的问隙;从动针两端重鼍有偏差:调整两端重量,使其平衡。
  其次,试验机的主机电源显示有电但设备不可以上下移动,此时我们需要做的是检查是否是15S(时间)以后设备还无法移动,因为主机开机需要自检,大概需要15S时间;检查上下限位是否再恰当的位置,有一定的运行空间;检查接入试验机的电源电压是否正常。试验机主机电源不亮,不能上下移动,解决方案是检查接入试验机的电源线路是否连接正常;检查急停开关是否处于拧起状态;检查接入试验机的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检查机器插座上的保险是否烧断,请取出备用保险丝安装即可。
  再次,在给拉力机加荷时,指针颤动或时走时停,这时先看离合器齿轮是否磨损,如有磨损需要修理或更换;或者摩擦盘的皮垫圈或弹簧磨损需更换皮垫圈或弹簧;也有可能是操纵手柄移位,我们只需调整操纵手柄,使其与牙槽配合好即可。
  第四,拉力机示值正偏差或者无规律偏差及负偏差。当出现正偏差时我们需要检查拉力机短臂刀刃是否有松动并把刀刃紧牢,同时查看摆砣是否偏轻并给砣配重(要兼顾A、B、C 砣的重量);当出现示值无规律的偏差时,主要查看齿杆、齿轮有油污、磨损或有毛刺并消除齿杆、齿轮的油污、毛刺,找出超差时的齿杆接触点,然后修正齿杆、齿轮;如不能消除误差,更换齿杆、齿轮,当然也可能是拉力机安装不水平需调整至水平状态;当拉力机齿杆弯曲时需校直或更换齿杆,调整滚动槽轮的问隙;如果出现负偏差则应该考虑是否是各部件之间的摩擦阻力过大,如果指针轴承、摆轴轴承和测力传动部件摩擦阻力过大:主要是调整、清洗轴承及测力传动部件.消除不正常的摩擦阻力。上夹头、从动针弹簧片松紧度和描绘装置的摩擦阻力大也会影响测试结果,要做的就是调整上夹头、从动针弹簧片松紧度和描绘装置部件,消除不正常的摩擦阻力。如果活塞杆与摆杆相接部位不灵活则需调整两者相接部位使之灵活自如。
  第五,更换摆砣时指针不回零主要是由于拉力试验机安装不水平,用水平仪把试验机调整水平即可;也可能是摆锤不垂直:只挂A砣。调整平衡砣,使之垂直。拉力机摆锤回位太快或太慢是由于缓冲阀挡位位置放置不当需调整缓冲阀到适当位置;液压油黏度过低或过高或者液压油黏度过低时摆锤回落快,黏度高时回落慢.应更换适当黏度的液压油;缓冲阀内、油管内或液压油有脏污需清洗缓冲阀、油管,更换液压油。
  最后拉力机计算机软件联机后出现提示框信息显示超载。解决方案是检查计算机与试验机的通讯线是否脱落?检查联机选择传感器是否选择正确?检查最近的试验或操作键盘时传感器是否被撞过?检查出现问题之前是否使用了软件的校准或标定功能?检查是否手动更改过校准值、标定值或硬件参数中的其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