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6):
 遇到个问题  望各位位师傅帮我看看  谢谢

三相电机5.5KW,设计一电路,其要求是
电机正转时,在堵住卡死的情况下,立马自动反转,反转三秒后再自动正转,------一直做这个循环
电机正转时有50%负载的

我的电器元件选择:
1.过电流继电器(检测主电路中的堵转电流)额定电压220v  触点一开一闭
2.断电延时型时间继电器  额定电压220v 触点一开一闭
3.两个交流接触器12A
4.断路器DZ47 10A
5.热继电器JR 触点一开一闭
6.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

我的问题是
0.电器的选择有什么问题
1.过电流继电器选择什么型号的好
2.过电流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设定为多少时,电机启动时过电流继电器不会动作(既是电机能正常启动)
3.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设定多少,1倍的电机额定电流和不合适

网友A:
0,空开和接触器特别是接触器小了点,16A或20A以上可以吗
1,电机不大,电流继电器用机械式的吧,如DL-13,动作迅速灵敏,电子式的会有点延迟。
2,整定为额流就行,启动动作是必须的,启动时电流继电器的常开点串启动按钮的常闭可以解决吧。
3,实际上看着办,用个DZ108型的断路器这个都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