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6):
惠丰H1500-P30KW  面板操作 与端子操作报故障Err  请咸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1、电磁干扰,  2、密码错误

网友A:
请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网友B:
对该型号变频器不太熟悉,帮不忙啊。如果上电显示正常,但操作即显示错误,可能如二楼所说,是密码——欠款原因——的问题吧?

楼主:
惠丰H1500-P30KW  面板操作 与端子操作打运行时报故障Err  请咸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C(2014-02-26):
三线式控制会显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