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6):
MR-E-40A-KH003+HF-KN43-S100最低能配三菱哪种PLC?FX1S-30MT或者其他的晶体管输出的都可以吧?
另外,构建一套伺服系统来实现伺服电机正反转运行,还需要搭建哪些设备,需不需要减速机啊?求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一个伺服电机、一台伺服器、还有PLC就OK了

网友B:
FX1S-30MT完全可以
只要能发脉冲的PLC就可以,当然这个PLC要是有定位指令是最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版主的热心回复,我想问的是 伺服电机的转速一般都很高  输入到执行机构应该需要减速机吧?

网友B:
要不要减速这个要根据需要来决定
对于机构运行速度要求快的场合,就不需要减速机构

网友C:
要不要减速看你带的负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