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 PLC是不是有什么故障

楼主(2013-10-26):
CPM1A系列PLC 在一台设备上偶尔出现输出不稳定电机停电现象,厂家来人说PLC坏了,之后我把程序传到电脑 这个LD 1P是不是程序错误还是PLC硬件坏了 高手指教

网友A:
清除了 重新传程序看看

网友B:
出现红色警告,程序肯定编译不过去.程序错误

楼主:
我从PLC传到电脑就这样! 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A:
没有提前备份程序
都是临阵磨枪的?

网友C:
这一段程序编辑不能能过;找到原来好的程序重新写入;

网友D:
PLC主体没坏,有可能输出继电器该换了,检查一下控制电机的输出,是不是PLC的继电器不好了。
程序出现红段,可能是你的软件有问题,程序指令没问题,你可人为改一下,LD 254.00 DIFU 19.14
检查类似故障很容易,电机意外停时,看对应输出指示灯亮不亮,亮输出继电器及有关电路问题,不亮程序控制着,查程序可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