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6):
想学习软件画图,各位大神说说CAD(electrical)和EPLAN比较哪个好些?有没有好的教程推荐一下?

还有个问题:我用的是WIN7 64位机装EPLAN有戏吗?求高人指点

网友A:
eplan功能强大

网友B:
EPLAN好多了,至少目前比CAD强大多

网友C:
EPLAN和CAD是两种不同的绘图软件,方法差距很大。
EPLAN目前好像是有支持64位系统的。

网友D:
CAD(electrical)和EPLAN的比较:
1、软件的理念不同。
CAD(electrical)是在CAD机械设计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对于之前使用CAD做电气设计的朋友们应该是做了很大的改进,也方便了不少。但是依旧逃不出画图的概念。而作为EPLAN来说,它已经跳出了绘图的概念,繁琐机械的工作都会有计算机自动完成。EPLAN使工程师能够专注于设计,而不是花大把的时间去做一些线条、绘图、报表之类的工作。

2、规范和标准不同。
使用CAD的同学都应该知道,正常情况下CAD的图纸,随意性很强,很难做到标准化和规范化,而EPlan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EPLAN的兼容性问题:Eplan P8 V2.0支持Win7 64bit操作系统

网友E:
EPLAN 好一些,用熟悉之后挺方便,块也很丰富
老外好多图纸也是用EPLAN画的

网友F:
你应该讨论的是Auto CAD Electrical与EPLAN的区别
楼上一堆没用过CAD Electrical的在扯淡,或者说用过,只是用图库,而不是照Electrical标准制图的

CAD的Electrical制图有自己的一套标准,首先建项目,设定项目,建图纸,添加图纸,然后开始画图,如果照Electrical标准出图,那样也是很标准的图纸,只不过Electrical更新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慢,新建符号库比EPLAN麻烦点,另外,Electrical的三维功能要跟AIP来合作使用,而EPLAN自己就可以实现三维布线。

两家各有各的长处,Electrical的好处就是有CAD基础的人员可以很方便的转移到Electrical上,而EPLAN算是一个全新的软件,要从头开始学习,但Electrical由于是基于CAD出来的,现在的CAD在三维方面越来越强,而AUTODESK公司没有对三维方面进行精简,只是简单的加载插件,造成Electrical越来越大,软件越来越臃肿,更新元件参考与交互参考的时候很慢很慢,而EPLAN在这方面要好点,交互参考几乎是实时更新的,但同时,EPLAN的部件库的批量添加要比Electrical要麻烦的多
   各有长短,说是说不完全的,要靠你自己体验了

网友F:
两个软件都可以做到:
   自动生成端子图表,电缆图表,BOM表,连接表,前提是你要建好模板。
   如果你用的比较熟悉,甚至可以做到自动生成PLC原理图。

网友G:
一直在用CAD

网友H:
用的Eplan,感觉还可以,挺方便

网友I:
有破解版的E-plan吗?共享一下?或者发个种子.

网友J:
Eplan好用点!

网友K:
各有所长,都学习最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你应该讨论的是Auto CAD Electrical与EPLAN的区别
楼上一堆没用过CAD Electrical的在扯淡,或者说用过,只是用图库,而不是照Electrical标准制图的

CAD的Electrical制图有自己的一套标准,首先建项目,设定项目,建图纸,添加图纸,然后开始画图,如果照Electrical标准出图,那样也是很标准的图纸,只不过Electrical更新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慢,新建符号库比EPLAN麻烦点,另外,Electrical的三维功能要跟AIP来合作使用,而EPLAN自己就可以实现三维布线。

两家各有各的长处,Electrical的好处就是有CAD基础的人员可以很方便的转移到Electrical上,而EPLAN算是一个全新的软件,要从头开始学习,但Electrical由于是基于CAD出来的,现在的CAD在三维方面越来越强,而AUTODESK公司没有对三维方面进行精简,只是简单的加载插件,造成Electrical越来越大,软件越来越臃肿,更新元件参考与交互参考的时候很慢很慢,而EPLAN在这方面要好点,交互参考几乎是实时更新的,但同时,EPLAN的部件库的批量添加要比Electrical要麻烦的多
   各有长短,说是说不完全的,要靠你自己体验了
EPLAN网上下载个最新的集成部件库就可以了,我的就是网上下载的部件库集成到1.2G的什么都有。

网友M:
回复 网友F:
请求得到EPLAN软件,谢谢老哥。bydq@sina.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你应该讨论的是Auto CAD Electrical与EPLAN的区别
楼上一堆没用过CAD Electrical的在扯淡,或者说用过,只是用图库,而不是照Electrical标准制图的

CAD的Electrical制图有自己的一套标准,首先建项目,设定项目,建图纸,添加图纸,然后开始画图,如果照Electrical标准出图,那样也是很标准的图纸,只不过Electrical更新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慢,新建符号库比EPLAN麻烦点,另外,Electrical的三维功能要跟AIP来合作使用,而EPLAN自己就可以实现三维布线。

两家各有各的长处,Electrical的好处就是有CAD基础的人员可以很方便的转移到Electrical上,而EPLAN算是一个全新的软件,要从头开始学习,但Electrical由于是基于CAD出来的,现在的CAD在三维方面越来越强,而AUTODESK公司没有对三维方面进行精简,只是简单的加载插件,造成Electrical越来越大,软件越来越臃肿,更新元件参考与交互参考的时候很慢很慢,而EPLAN在这方面要好点,交互参考几乎是实时更新的,但同时,EPLAN的部件库的批量添加要比Electrical要麻烦的多
   各有长短,说是说不完全的,要靠你自己体验了
EPLAN网上下载个最新的集成部件库就可以了,我的就是网上下载的部件库集成到1.2G的什么都有。

别人做的毕竟是别人做的,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做,想添加个部件怎么办?你不歇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M:
请求得到EPLAN软件,谢谢老哥。bydq@sina.com

提示:本论坛不宜传播有版权软件下载。
思南

网友N:
我们这儿好多人再用Eplan!

网友O:
论坛上专门开辟了个版块PCSchematic怎么样?跟他们有可比性吗?

网友P(2014-07-01):
EPLAN在WIN8.1 64位上破解有问题,还是实实在在用别的软件好

网友Q(2014-11-27):
Eplan应更专业更标准

网友R:
我用CAD!另一个没有用过

网友S:
各有各的有点,我一般都用Eplan.

网友T:
还没有到画图的那个地步!

网友U:
没有用过EPLAN

网友V:
因为专业所以专注

网友V:
eplan高端大气

网友W:
现在都基本在用EPlan了!

网友W(2015-01-13):
eplan强大多了

网友Q(2015-07-02):
个人这两种软件都用过,以前很多图都是用CAD ELECTRICAL,但越来越发现更新慢,软件应用时稍不慎就会出现系统致命故障。EPLAN目前为止用着倒是很方便的。

网友X(2016-09-22):
我在用AutoCAD2016,没用过 Eplan,CAD 挺好的,Viso2007也在用,觉得 cad 和 viso很好

网友M(2016-10-24):
回复 网友F: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