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6):
现在公司上新设备,需要将燃油发电机装在车上,380v,负载有好几台电机,2-3千瓦,汽车行驶过程中工作,不知电路的接地如何设计,弱电负极搭铁,难道220v零线也搭铁么?还需要别的防漏电措施么?请有经验的高手指教

楼主:
是否有经验的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如果燃油发电机出来的零线搭铁,装漏电保护器就不起作用,如果不搭铁,装设漏电保护器能起作用么?理论上应该会动作吧

网友A:
 中性线不搭铁,你怎么能引起所说的漏电回路?  装漏电开关和搭铁是必需要做的, 只是搭铁在漏电开关以前。

网友B:
车载的弱电参考点位都是外壳(所谓的搭铁),如果把强电(3AC380V)的中性点N接外壳搭铁,势必对弱电电路产生不良影响。如果弱电电路都是照明或执行器,也倒是无所谓。如果有计算机或集成电路,就会不可避免的产生干扰。

因此,强电的中性线不要搭外壳,而是采有良好的绝缘和防护罩,应该更好。

楼主:
确实知识有限,还请问楼上,燃油发电机出来的中性线搭铁,那发电机的地线PE打铁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绝缘和防护罩指的是哪些,怎么做,还请指教

网友B:
所谓绝缘,就是把发电机的外壳与车在外壳用绝缘体隔离安装,所谓防护罩,就是用一个防护网罩把发电机包起来,人不会触摸到发电机的外壳。

另外,可以看看电力机车是怎么做到安全防护的,他也有高压电在车体上。我想原则就是防护和绝缘,而不是接地。因为运动中接地是不可靠的。

网友C:
移动(车载)发电机中性线不用接地(也不用与所搭载的车辆搭铁),这样可以构成现在规范所指的IT(过去的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由于发电机中性点不接地(搭铁),就算你直接触摸发电机输出的任一根带电体,一般都不会发生触电事故。因为发电机中性点没有接地(搭铁),相当于隔离变压器,与大地(或车辆)相互绝缘,因此触摸发电机任一带电体是安全的。

为了防止意外,万一某用电设备(或发电机本身)对外壳有漏电,相当于某相与大地(或车辆)有了连接,你触摸不同电位的带电体就有可能发生触电事故,所以还是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做防触电保护。

网友D:
觉得7楼说的很好;
但漏电保护,若在漏电保护开关之后对外壳漏电,会不会可能没有保护作用。

网友E:
1、“燃油发电机装在车上,380v,”,这是一个“小”供电系统,采用IT不接地系统供电更安全,就是说电源的零线不接地,设备的外壳要接地搭铁;
2、IT不接地系统,采用RCD漏电保护器非常好,如果发电机外壳、用电设备外壳等电位联结或者叫“搭铁”,漏电保护性能更好!
3、采用RCD漏电保护器非常好,发电机外壳、用电设备外壳等电位联结或者叫“搭铁”,而不是外壳对地绝缘,举例说发电机外壳、用电设备外壳用绝缘抱起来是错误的反而不好!

网友E:
4、“发电机外壳、用电设备外壳用绝缘抱起来是错误的反而不好!”,因为绝缘导致漏电流很小,漏电保护器不保护,故障会长期存在!

网友E:
5、发电机外壳与用电设备外壳接地或搭铁,漏电时,电位差不在地与壳之间,没有触电的危险;反之将发电机的外壳绝缘,漏电时,发电机外壳带电,不安全!

网友F:
7楼说的很好!顶一个! 中性线肯定是不能搭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7楼说的很好!顶一个! 中性线肯定是不能搭铁的!

1、“中性线肯定是不能搭铁的”,你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2、7楼的说法是正确的,零线不搭铁,即采用“保护接地”系统供电,或者说是IT系统供电的方式;
3、7楼的说法不是说“中性线肯定是不能搭铁的”,而是采用“零线不搭铁”的方式;
4、那就是说,也可以是“零线搭铁”的供电方式,即“保护接零”的方式,或者说TN系统供电的方式;
5、在车载小发电系统,采用IT供电方式比TN供电方式要更好、更安全而已!
6、好处是没有了单相触电事故!减少了触电、漏电事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性线不搭铁,你怎么能引起所说的漏电回路?
从漏电开关的工作原理来说,只要你流出漏电开关的零序互感器的电流不等于流入的电流(即有了漏电),除了漏电开关本身故障或接线错误外,通常都会动作的。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如果有了接地故障(或对大地有漏电),理想条件下确实是没有电流的,但实际之中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还是会有电流的,所以一旦发生漏电现象,只要达到设定值漏电开关还是会动作跳闸的。

网友G:
有没有个权威的说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个权威的说法

1、“权威”会害死人,因为他说错了话,也是对的!
2、有知识有判断能力才行,楼主的问题涉及不同供电系统,以及它们的优缺点适用场合,你得懂这个知识;
3、有知识有判断能力才行,楼主的问题涉及RCD漏电保护器的保护原理以及接线方法,你得懂这个知识;
4、你天天在网上,这些知识应该早就有了!?

网友E:
5、没有知识和判断能力,就是别人说的再正确你也不会明白!但是,不能永远没有知识和能力,知识和能力总会通过学习获得,不是天生的!

网友C:
你们要注意的是移动式发电机的中性点一般不搭铁,但可以接地,搭铁与接地是不同的两种连接方式。

搭铁不是接地,它仅仅与发电机载体的铁架相连接,也相当于与发电机本身的外壳相连接。大家设想一下,你把变压器的中性点仅与变压器的铁芯(或外壳)相连接(没有与大地良好地相连接),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铁路工务部门使用、维修大量的各种移动式发电机,中性点从来都不接地,更不搞搭铁。设想一下,假如中性点做了接地,万一发电机的某相与铁轨有了相连接(或者外壳有漏电),那附近车站的旅客或工作人员触摸了与铁轨有连接的车辆或设备,是不是会有触电的可能?

由于发电机中性点没有接地,在施工过程中,经常触摸到破了皮的电缆的一根导体,或者机械设备有漏电,也没有发生过触电事故。

网友C:
楼上的几位不知懂不懂电工原理和漏电开关的原理?漏电开关动不动作与发电机是否搭铁无关,即使你搭铁了,发电机有漏电的话并不一定会从搭铁的地方构成回路,漏电开关也不一定会跳。所以发电机与其所载的车辆搭铁是没有什么意义,主要是车辆与大地是绝缘的,除非发电机内部与发电机外壳有漏电,此时你同时触摸了发电机的外壳(或车辆搭铁有相连的导电体)和某一不同电位的导体柴才会触电,此时你安装的漏电开关(前提是正确安装)才会有效。

发电机中性点不搭铁,同时安装漏电开关是为了安全使用着想,就像TT系统也要安装漏电开关一样为的是以防万一。因为万一发电机的某相意外接了地,刚巧你的设备又有了对外壳漏电现象,那么你触摸了这个外壳有漏电的设备,你就会有触电的危险,此时漏电开关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网友C:
再说一句,假如你发电机中性点与载车搭了铁,你的安全就降低了一级,你分分钟都有可能发生触电的危险,就等于你在使用常见的中性点接了地的供电系统一样,随时都会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再说一句,假如你发电机中性点与载车搭了铁,你的安全就降低了一级,你分分钟都有可能发生触电的危险,就等于你在使用常见的中性点接了地的供电系统一样,随时都会有触电的危险。

1、中性点不接地,设备外壳接地,即保护接地供电系统,也就是IT系统,优点是可以减少单相触电事故;
2、中性点接地,设备外壳接零,即保护接零供电系统,也就是TN系统,缺点是存在单相触电事故的危险;
3、由于是车载发电机,用电设备也在车上,“接地”就是“搭铁”;
4、车载发电机,如果用电设备在车下,接地就是“搭铁+接地”;
5、如果用剩余漏电保护器,IT系统最好;
6、如果用剩余漏电保护器,TN系统注意工作零线N要与保护零线PE分开,不能混用!

网友E:
7、中性点接地没有好处嘛?有,系统对地绝缘电压要求低,为相电压220V;中性点不接地对地绝缘电压要求高,为线电压380V;

网友E:
8、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只适应小范围供电系统,大范围内供电要用中性点接地系统即TN系统;

网友E:
1、中性点不接地,人体触及一相火线时,火线、人体与大地等电位(绿色),没有电压,没有电流;
2、中性点接地,人体触及一相火线时,由于人体与零线、大地等电位,有相电压(火绿-零黑),有触电电流,形成单相触电事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所谓绝缘,就是把发电机的外壳与车在外壳用绝缘体隔离安装,所谓防护罩,就是用一个防护网罩把发电机包起来,人不会触摸到发电机的外壳

1、“发电机的外壳与车在外壳用绝缘体隔离安装”是没有必要的,也没有人这样做,其实发电机的带电部分分就是与外壳“绝缘体隔离安装”的;
2、用一个防护网罩把发电机包起来,人不会触摸到发电机的外壳,这个车载做不到,因为车体、发电机外壳、防护罩是导通的!

网友H:
Y型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