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7):
总的进线是三相四线进到一个三相四线的电度表,电度表只出3根三相接到三相四线的断路器,断路器出三相线到电机。
咱们不说选型的问题,就说接线

请问这样接线,
1.电度表计费准确吗?
2.断路器还有过载,欠载之类的保护功能吗?

网友A:
1、电能表只要接线正确,电能计量就不会有问题。
2、断路器又叫“无熔丝断路器”,就是过流跳闸,三相4P的断路器还有漏电保护。
4P断路器直接三根火线,马达外壳漏电不会跳闸而已。

网友B:
楼上正解 ,三相四线的第四零线,如果你系统中用220V,就需要引入零线;如果不用,他叫保护接零

网友C:
按照电表上的图示接上就行了,一般都在误差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