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楼主(2013-10-27):
他励电动机, 我知道有励磁,电枢。请问,调速是调励磁电流吗。 改变转向是改变电枢部分吗??

网友A:
改变方向励磁,电枢都可以。

网友B:
直流电机的转速平衡方程式:

n = (Ud -/+ Id*r) / CE*Φ

由平衡方程式看,若改变n(直流电机转速),有两个参数可以做到。就是改变Ud,或改变直流电机的磁通Φ。式中的Id*r是直流电机的内阻损耗,很小很小,而改变电机的磁通,只能减小却不能为0,所以,改变磁通实现直流调速的目的也是有限的。在直流调速中,这种应用都是在“弱磁升速”过程实现的,而改变电枢电压Ud,则可从0-电机的额定转速范围内实现。

由此,改变电枢电压可是实现0-ne的调速,改变磁通,可实现ne-nmax的调速。两个结合起来就是0-100%的调速范围了。

网友C:
调速分2种,1基速以下调速是调电枢电压,2想要基速以上就得再调小励磁电流吗。

改变转向是改变电枢部分吗? 答: 调励磁 调电枢都能现实正反的运转。

网友D:
直流电机调速比较复杂哦,控制部分太复杂了

网友B:
交流的电机调速也不简单呦。是从直流控制系统中演变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