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PI7800报PH-O

楼主(2013-10-27):
接手一台普传PI7800 11KW变频器,商店显示正常,启动到设定频率后几秒钟报PH-O(输入电源缺相)故障,而且我也没有找到输入电源检测电路。请教各位大师该怎么处理?谢谢了。

网友A:
非常正常,合情理。我们就曾经历过,是西门子变频,风机负载,30HZ以下可以正常运行,一旦超过,立刻报缺相。
当时用电笔查,三相都有电,后来用万用表检查,才发现确实少了一相。

网友B:
普传的变频器没接触过,但很多变频器的输入缺相检测功能,都可以通过修改参数来关闭的,好好看看说明书,应该有这个参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好几遍了,真没有啊

网友C(2014-02-26):
输入缺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