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使用原装RS232/PPI电缆无法与电脑连接

楼主(2013-10-27):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感激不尽!!!
PLC型号CPU224XP CN : 电缆:RS232/PPI 原装的 电缆可以和Smart 700触摸屏连接通讯,无法和PLC连接,
COM口没问题 ,电缆上拨码开关设置: 5=0 与5=1 都不行

网友A:
你的远程地址怎么没选? 好久没用了,印象中要选PLC的那个远程地址(PLC的地址)默认远程是2 本地是1吧
如有错误不吝赐教,很长时间没用200了

网友B:
有其它的S7-200 CPU先试一下;

网友C:
先连一下其他的200 看是不是PLC出问题了 要是PLC出问题了 可以参考一下论坛中的200故障处理的例子看
我记得有个帖子说过 200的通讯接头附近有些保险

网友D:
RS232/PPI的波特率应是9.6kbps.

网友E:
这个问题还是我来说说,原来也遇到过,你看看DPI开关设置,只要1和5就可以了,与组态王链接时,5要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