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27):
欧瑞F1000-G系列1.5KW变频器,上电启动运行,UVW三相无输出,测量UVW三相上臂驱动光耦A3020V5脚和8脚之间无直流电压,UVW三相下臂驱动光耦A3020V均有16.4伏直流电压,说明上三臂的供电电源存在问题!正常情况下UVW三相上臂上电后A3020V5、8脚直流电压为0,启动运行后A3020V5、8脚才有电压,我想请教大侠们他的上三臂驱动光耦A3020V5、8脚的电源是怎么控制的?现在机子的问题就在启动运行后A3020V5、8脚没供电电压!

网友A:
6路共用一电源,下桥有电说明电源好,上桥三路均没电,说明电源整流出来至3120这一公共部份存在断路。可能是一个10欧左右的电阻断开了。不清楚欧瑞,查查。

楼主:
上三桥驱动光耦A3020V的供电公共端有个VN1过孔,连到3842、CJ431那块电路上了,难道机密在这块?

网友B(2013-12-12):
又一个烂尾楼。。。。

网友C(2014-06-29):
回复 楼主:
查到什么原因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