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怎么保护

楼主(2013-10-27):
只用过三相电机知道用交流接触器启动,热继电器过载保护,断路器短路保护,不知道单相电机是如何的。望知者告知,谢谢

网友A:
跟三相的样呗

网友B:
加个三相的热过载继电器就行
取单相电用

网友C:
楼上的两位老师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D:
单相电机就不存在缺相的问题,比较简单,只有过载的问题了。粗糙的保护呢就选择匹配的热继或空开,想更可靠保护呢就选择综合保护器或电流继电器。。

网友E:
比较好的是线圈用温度保护 过流保护!

网友F:
和三相一样样的

网友G:
单相电机就不存在缺相的问题,只有过流的问题.

网友H:
单相电机应有短路、过热保护(串里一个PTC温控元件即可)..单相不需要缺相保护。

网友I:
一样的啦,可以用三相的 马达启动器保护